楼主(2015-06-10):
前几天改了一台同事2年前做的设备,要求增加一个电机前进到位感应器,同事也发邮件说明了更改方法,感应器的+24和0v分别和原点感应器的+24和0v短接,信号线接到plc的输入端即可。接完后对信号,发现感应器灯亮(常闭型)的,用金属片遮挡plc输入端却没信号!后来经过排查,万用表量,折腾了一下午,才发现原来接的电源不对,
plc和输入输出扩展模块用的是基恩士的电源供电,原点和限位感应器用的是眀纬的电源,后来把感应器接到基恩士的电源模块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A:
还可以用两路电,真有才

网友B:
谢谢分享了,,好的经验一定要顶的 ,,

网友C:
呵呵。接手人家改的东西是要仔细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关键设备还不简单,13个步进电机,对我这个菜鸟来说,难度大了点,而且是基恩士的plc,没接触过,说多了都是泪呀

网友D:
把PLC的OV和开关电源的ov短接就可以。前提是电压一致哈。

网友E:
我一般是输入输出分开供电滴,2个独立电源

网友F:
嘿嘿,同样的错误也犯过

网友G: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H:
接先前,可以先了解一下原有的(电源)情况;
不过,说归说,有时难免有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