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请各位大哥指教点下有关触摸屏怎样控制变频器,我的屏是维控908T型,变频器是FR-A700,触摸屏直接控变频器,想知道怎控变频启动停止,设定频率,读取电流,通讯方式是用modbus协议通讯的。

网友A:
一直认为屏是不能直接控制变频器。但接触的都是普通标准屏。高端屏可能能行。例如贝加莱的屏应该行。

网友B:
维控没用过,但我用过其他的屏只要知道变频的地址。变频启停的控制地址 ,频率设定地址,电流读取的地址  变频协议就OK了。

网友C:
modbus地址慢慢对应。是不是标准的不好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维控没用过,但我用过其他的屏只要知道变频的地址。变频启停的控制地址 ,频率设定地址,电流读取的地址  变频协议就OK了。

一般走MODBUS RTU协议就行。通讯参数设定两端要对应,通讯地址设对。

网友E:
三菱屏很多款都直接支持三菱的变频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