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整个五月份好象也没修什么变频器,昨天接收2台西门子变频器,一台用户说是好的,要设面板控制,另一台故障,昨天晚上检测一下,故障那台上电无显示,I/O板无电压,属电源故障,报价改参数100元,修的那一台600元,改参数那台用户在电话里当场同意,600元的那台直到今天下午才同意修,拆机目测发现电源板上1个SOT23元件剩一半残骸,2个贴片电容烧焦,西门子以前没接触过,横竖看了几下也只能看个大概轮廓,测得电源主回路还是好的,故障范围不大,先从网上搜下资料,还真从前辈的墨宝中找到一份MM440开关电源电路图,对照电路图换了3844和3脚的三极管直接给5,7脚加18V各脚电压正常,在看前辈电路图找到烧焦的2个贴片电容是+ -10V的电解电容,接下来又查到+ -10V回路的10V稳压管也坏掉了,一起更换通电,面板还是没显示,看到变频器内部跟电焊似的闪闪发亮光,再次打开发现是模块下桥驱动电路的18V电源在PCB中间层打火!这下麻烦了此电源的2端都要断开才能搭桥,终于赶在天黑搭桥成功,通电面板还是无显示,电源啸叫发出的声音象小鸡叫。。。

网友A:
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A:
继续努力

网友B:
元件级维修,确实是高手。对于像MM440这种变频器,集成度都是相当高的。板级维护方便,元件级维护难。很难。

网友C:
楼主高手,顶一个。继续啊。

网友D:
再接再厉,一定拿下。

网友E:
有叫声说明开关电源负载回路还有短路的地方,继续查。

网友F:
有图对照还是很好修的

楼主:
从前辈那学了一招半式,算入门级,发贴是希望有高手参与进来一针见血帮我解套。

网友G:
印制板异常,这下就真的悲催

网友H:
西门子440的电源特别容易炸,而且一炸电路板很容易鼓包断线,440电源部分电路很简单,就是最基本的那种,可是修起来还真不容易,以前修的好了测试也正常,可是用户用一段时间又坏了,总看着很简单,如果鼓包了想修好还真不好弄,有时候跳线接好了,测试也正常,可是放着几天再试,里面就噼里啪啦一阵响,很郁闷,其他品牌都没出现这种情况,图画来画去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比较难弄,现在遇到440电源炸的,心里就没底了

网友I:
楼主高人!PCB孔内打火应该比较麻烦吧,如果是多层PCB板楼主就有的头疼了。
600元的价格很实惠

网友J:
不是实惠有可能巨亏

网友K:
高手啊 ,,就是叫价太低了啊 ,,我们去修变频器都是几千的价啊 ,,几百太少啊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4处鼓包

网友L:
pcb板内部炸线!不太好修

楼主:
至此电源环节修理结束

楼主:
给电就报F0022

网友M:
很佩服楼主的报价勇气,在没有打开机器经初步检测的情况下,就敢给用户报价,就那么有把握吗?还报价这么低,你叫别人怎么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M:
600元还是用户考虑一天经过深思熟虑做处的决定,现在的行情市面低端机不用1000元就能买新机子,还保一年,所以才有五月份没活,六月份才开始之说。西门子PCB板夹层短路起鼓包这种故障现象在其它牌子变频器上没遇到过,处理方法要掐两头,电路熟悉还好,不熟悉电路挺费事的,说实话这买卖是陪了时间,不过收获还是有的,夹层鼓包掐两头还是可行的,西门子尖峰吸收回路2个二极管加2个稳压管,2个稳压管各自还并2个电容,稳压管手头没有,就用常规DRC的电路改造还是可以的,现在报F0022初步怀疑有两处,一处是母线电流检测TL084C电路,一处是常规电流检测A 786J,+ -10V坏过,感觉TL084C电路导致F0022可能性大。

网友N:
回复 楼主:
谁是前辈呢??把资料交点出来啊。

楼主:
F0022确实是TL084C电路故障,挑开光耦信号输入脚故障消失,接着报F001属I/O板插接不良,现在核心问题是有频率输出显示,无电压输出,查驱动光耦输入5V好象不直接来直电源板,而是I/O板经主板再进驱动光耦的,换上好的主板驱动板仍然是有输出频率而无输出电压,这个5V有点绕,我再换一个三角转接板试试。。。

网友O:
楼主、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有动态频率显示无电压输出,既然5V及驱动信号来之主板与I/O板那换板应该有效的,事实是换后故障仍然存在,今天是星期一可以给客服咨询下,空载无电压输出和参数设置有没有关系,毕竟西门子也算比较奇葩的变频器之一。

网友P:
传说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