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一间公司无可能每种功率的电机都配备一个,以测试变频器,大家平时是需要那几种功率的电机的?有人讲用小变频器拉空载的大电机,是可以的,不知道对不对,就像用240V输出的变频器驱动380V的电机也可以,是吗?我试过用1.5KW的变频器驱动4KW的电机,电流超出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用很短一段时间就过流,我觉得用小变频器带大电机是不可能的,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公司最早是用变频器带电机拖发电机,然后给发电机加载测试。但是发电机只有在30HZ之后才可以加载,无法低频高转矩测试,后来改用带滑差电机

网友B:
小电机测试一下就行了 看看最流变化

网友C:
大变频器带小电机试机是可以的。但是要千万注意检查变频器是否处于矢量模式!如果在矢量模式必须转为VF模式!否则很可能烧电机!具体原因自己琢磨。
小变频器带大电机也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1.5KW变频器带4P-2.2KW电机空载没问题,变频器也正好处于满负载运行,试机比较理想。5.5KW的变频器带4P-11KW电机空载试机,变频器正好处于过流保护临界点上,用于试机也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