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5-06-10):
有师傅知道这个是什么二极管吗?用指针表1K档 正向导通 反向不导通,用500V摇表反向连接(如图) 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摇表测二极管,佩服

网友B:
摇表,你想烧一片东西啊,很多东西耐压才几十伏

网友C:
到底是电阻还是二极管?

网友D:
不像稳压管,一般用2A快恢复二极管带.

网友E:
也许是个电阻

网友F:
电感还是电阻吧?

网友G:
我不了解电子元件了。
若给出是什么电路板,或许好判断一点。

网友H:
感觉像电阻,不过你既然用摇表都测量过了,那就随便你怎么弄都可以了,你可以试着画出部分线路图来分析

网友I:
不是二极管的标志,请考虑是不是在线测量,如是那与外围电路有关,如不了解外围电路,最好拆下来测量

网友J: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好像是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已经在图片下面说明了,是看不到吗,还是不看内容就回复了?

网友K:
太厉害了用摇表测试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I:
师傅把我当傻子了,这个我都不知道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B:
摇表测量不会烧二极管,以前我经常用摇表配合万用表测量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网友M:
高手 摇表不是乱用的。

网友D:
这个图片用液晶显示器看的清楚,CRT的不清楚。不会看成电阻。

网友J:
不触电吗?瞬间电压高啊!

网友N:
这块板子基本上都修过了吧

网友O:
二极管的反向耐压有高的,,也有低的。所以在不知道二极管型号的情况下,用摇表测不是好事情。从介绍的情况,那个红色的图,这就是一个续流二极管。比如1N4007,反向耐压1000V;1A。就可以了。这个用不着刻意同型号的。当然要是知道负载电流,选择续流二极管就更有底了。

网友P:
摇表不是这么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