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30KW柴油发电机故障维修
故障一:显示面板显示各项正常,按下启动按钮,听到接触器吸合的声音,但发电机无法启动,显示面板显示机组已停机。初步估计操作面板正常,测量畜电池电压正常,更换新的畜电池,故障依旧。后来测量启动电机,发现电机已损坏,更换后发电机恢复正常。

故障二:
接班的时候上一班人员说发电机有故障,显示面板报警,显示“系统紧急停机”。据上一班值班人员说,他们进入系统参数设置,怎么设置都没用,故障依旧。当时并无线路图,本着维修从最简单的入手,我根据报警提示估计会不会是接线松脱造成的?于是打开面板,查看线路。轻轻的拉了一下各个线头,并无松动。再查看保险丝,把两个保险丝拉出来,从外观上看并无烧断,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其中一只断路了。用同型号更换后,一切恢复正常,发电机又发出那震耳欲聋的声音。
控制面板

发电机组控制器背部

配电箱
市电与发电机自动转换开关

网友A:
检修思路正确,果然是高手。

网友B:
励磁电压没有情况下也开不了机

网友C:
我只检修过AVR损坏、失去剩磁等异常

网友D:
线都是让你这么拽乱的

网友E:
机组很不错,电柜内线路有点乱啊。。

网友F:
没修过发电机呀

网友G:
我们的发电机也出过一个故障,,发电机能正常开启,,但一带载就跳了,,没故障报警的,,领导们找了好久的问题,看滑环,油路,温度,控制器都搞了,,故障还是一样的 ,,有一天我在那看,,我想是什么原因啊 ,,会不会是回路有问题啊 ,,我看到上面有个急停,按了几下都是好的,但后面有两路线,找找一路接控制器是开点,另一路是闭点是串在控制回路里的,我量下闭点20几欧姆,,我想有问题换了一个急停,开机一试正常了  ,,原来就是闭点接触不良,一带载机组震动变大就跳了

网友H:
维修示例介绍,有借鉴意义;7楼介绍的故障例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发电机也出过一个故障,,发电机能正常开启,,但一带载就跳了,,没故障报警的,,领导们找了好久的问题,看滑环,油路,温度,控制器都搞了,,故障还是一样的 ,,有一天我在那看,,我想是什么原因啊 ,,会不会是回路有问题啊 ,,我看到上面有个急停,按了几下都是好的,但后面有两路线,找找一路接控制器是开点,另一路是闭点是串在控制回路里的,我量下闭点20几欧姆,,我想有问题换了一个急停,开机一试正常了  ,,原来就是闭点接触不良,一带载机组震动变大就跳了
有时候故障就是一些简单的问题造成的。从最简单处入手,把当时现场的一个工程师查了半天没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很高兴和你的交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发电机也出过一个故障,,发电机能正常开启,,但一带载就跳了,,没故障报警的,,领导们找了好久的问题,看滑环,油路,温度,控制器都搞了,,故障还是一样的 ,,有一天我在那看,,我想是什么原因啊 ,,会不会是回路有问题啊 ,,我看到上面有个急停,按了几下都是好的,但后面有两路线,找找一路接控制器是开点,另一路是闭点是串在控制回路里的,我量下闭点20几欧姆,,我想有问题换了一个急停,开机一试正常了  ,,原来就是闭点接触不良,一带载机组震动变大就跳了
有时候故障就是一些简单的问题造成的。从最简单处入手,把当时现场的一个工程师查了半天没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很高兴和你的交流
  对头 ,,有时不能想多了

网友I:
柜内线有点乱

网友J:
这玩意接触的少,更不要说修理了。谢谢分享。

网友K:
电控柴电维修资料好少,楼主辛苦了。你那机子有这个吗?上次碰见这个但不明白

网友K:
这三张是面板控制,带显示屏的。哪里有这些资料呢?

网友L:
看着挺先进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这三张是面板控制,带显示屏的。哪里有这些资料呢?
这个好像叫怠速控制器吧,,反正就是自动调节油门大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有啊!发电机的资料都被办公室的拿去了,我多次要求他们把资料拿回来都无下文。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回复 网友G:
功能包括市电自动切换,停机怠速延时。原装的那个坏掉后就换了这个,便宜三分之二,也用了很多年

网友M:
回复 网友G:
这个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