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由于现场电压不是很稳定,有时较低。导致变频器加速时跳闸,各位有什么办法能调节吗?

网友A:
延长加速时间可否

网友B:
电压波动多少?跳闸报什么警?有没有通样的变频器也在运行?

网友C:
延长加速时间,或测试内部主电路电容容量是否下降

网友D:
加电抗器试试呢

网友E:
加装稳压电源,放大功率,比如4KW用11KW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