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S7-200 SMART PLC的脉冲输出Q0.0,Q0.1,Q0.2的电压等级是多少?是5V还是24V,求助!

网友A:
那要看你在公共端接的多少伏的电压了。

网友B:
楼上回答很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5V可以么?

网友C:
它内部就是继电器输出的,就是一个常开接点,如果是晶体管的要接24V.

网友D:
手册上是24V吧。

网友E:
呵呵;晶体管型的取决于你在L+ M上接入的电压是多少;
DC20~28V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F:
既然是脉冲输出,那肯定是晶体管的,L、M接的是24V,我相信也没有人会去弄个20V或者25V的电源接上,因此,脉冲输出电压等级是24V!

网友G:
注意,smart的脉冲输出不是0、1、2,而是0、1、3,接24V,控制日系伺服要加2K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是0,1,3,一下没注意。多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