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报电机短路

楼主(2015-06-11):
有一台施耐德71,30KW的机器,维修时发现逆变模块坏了两个,更换后试机输出电压,电流,都正常。发给客户,客户安装后说运行一星期后报电机短路。去现场,这台机器是在行车提升上用的,拆下机器,在下面带一22KW电机运行半个小时没问题。重新装上,识别电机从别的机器上拷下参数,还是不能运行,还是报电机短路故障。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A:
报电机短路故障,与电流大有关,带22KW的电流多少?

楼主(2015-07-22):
电流正常啊,还22KW的电流20A左右。

网友B:
逆变模块为啥 坏掉呢?还得从根上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