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富士变频器 型号 FRN3.7G1S-4C   接受运行信号变频器RUN  运行指示灯会亮  面板显示- - - -    本变频器用的接线端子  DX+  DX-  SD  数据收发 RS-485通信端口   我利用面板操作仍显示 - - - -  。 初步分析 5V电源有问题   因为主回 路预充电继电器没有吸合  电压DC5V    CPU  控制的散热风扇不转   打开发现有几个电子原件不知是什么    1,    3L2    3L3   3L4     2.  30Q 60     是什么电子原件   请给予技术支持     以上分析是否正确   还请老师批评指正。先谢谢

网友A:
最好有图片,5V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B:
楼主最好是拍个图片上来,不然这样挺难猜的,除非是总是搞这种变频器的。

网友C:
欠压啊  电压够吗

楼主:
测过电压  24V   +15V   -15V    5V    都正常   是CPU  有问题了吧

网友D:
上图片便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