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空开

楼主(2015-06-11):
我们公司两台台ABB ACS510变频器被水淹过(水淹时未通电)经过拆解清洗哄干处理,现在其中一台3KW的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另一台45KW的只要一通电就跳空开。
打开检查没发再现什么问题,没有打火放电痕迹。本人电工,没修过,也不会修,不知道从哪开始着手检查,如何检测整流单元与逆变单元的好坏?感觉故障就在主回路上。
求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摇变频器绝缘 测整流有没有接地

网友B:
大哥变频器能上摇表吗?好像是不能把。但是这个朋友回答的是测试的局部。要注意你测试的位置。

网友C:
找一个图,可能是3个可控硅模块,测三相输入对+,-母线是否有短路。

网友D:
不会是模块坏了吧?

楼主:
把控制板上的整流触发插头拔掉就好了,说明整流模块只要一触发就跳开关。

网友E:
拿去给专门维修变频器的维修吧,好歹也给维修人员留口饭吃!

网友F:
是啊 ,,大家都要有口吃的啊

楼主:
已经准备外委修理、我们不具备维修技术条件

网友G:
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入部分有短路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H:
我可以帮忙维修的,联系电话‘13955044655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模块坏了,肯定会跳空开的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整流有问题

网友J:
术业有专攻啊,现在电气行业内也是越分越细了。

网友K:
估计整流有问题了啊

网友L:
估计是充电电阻回路坏了,直接上电导致充电电流过大

网友M:
接触器触点通了吧,起动电阻无起作用也会出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