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什么配件?

楼主(2015-06-11):
大家好?我想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配件叫什么名字,在电路中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是两个单向可控硅,组成双向可控硅,控制大电流通断。

网友B:
看样子像1600V800A?

网友C:
也不记得是什么名称了;
或者查问,与可控硅或二极管配套、水冷之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两个单向可控硅,组成双向可控硅,控制大电流通断。
这家伙也是头一次见到 哦,学习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见多识广呀

网友F:
水冷式可控硅

网友G:
是中频炉里的吗?如果是KP的可控硅是起整流作用,如果是KK可控硅是起逆变作用的。规格有800A,1000A ,1200A,1500A多种规格。

网友H:
只知道是可控硅,在球磨机进相柜里见过。

网友I:
大功率的单向晶闸管,,也叫可控硅,

网友J:
这个应该是大功率的可控硅。

网友K:
大功率的可控硅,以前我们公司电炉上面用的。

网友L:
可控硅。后边的是水盒(通纯水冷却)。

网友M:
这么大的可控硅真没见过!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释我学习了,这个配件用于我们工厂的充磁设备。我们公司是生产冰箱门封条的,就是冰箱关门时起吸合和密封作用的。

网友N:
还真是水冷的来,涨见识了,这系统不止这一组吧?可控硅没特写看不清啊。。

网友O:
可控硅,我们一般称为晶闸管,通水冷却。这东西不便宜。

网友P:
在中频炉上使用,分单向和双向可控硅(也叫晶闸管)。水冷却。规格有800A,1000A ,1200A,多种规格。

网友Q:
哦,还有这样的可控硅,涨见识了。

网友R:
水冷整流管

网友S:
点焊机用的很多

网友T:
可控硅?没有看到触发线怎么能确认是可控硅  ?二极管也是有可能的吧!

网友U:
可控硅啊,应该有水冷的!

网友V:
第一次见过,学习了。
见到最多的可控硅只是整流机里面的

网友W:
水冷的可控硅散热片

网友X:
大功率晶闸管,中频电源上的主要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