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指示灯接线问题

楼主(2015-06-11):
是这样,机器没有用PLC,但需要添加一个电源指示灯,使用24V直流指示灯0.5W。
那么问题来了:指示灯可以直接接到24V端子排上面吗?还是有其他正确接法。

网友A:
可以,24v的指示灯就是直接接24v的。

网友B:
想来,可根据电路原理图及现场情况确定吧。

网友C:
可以直接。

网友D:
24V是哪里提供的呢?是由开关电源提供的对吧,直接接入开关电源的正负极接线端即可。

网友E:
正常时如果有了进电源,开关电源就有了电,那么直接接在开关电源上就好。
通电指示灯就亮了。

网友F:
可以接啊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网友H:
问题不会像看起来这么简单吧?觉得没有真正、完全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I:
机器上有24伏电源,就可以直接接上了啊。

网友J:
可以直接接24v电的,你通过plc控制,不还是用的24v电压吗

网友K:
没太看明白楼主想说什么,24V灯和PLC有什么关系?直接接到端子排又是想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L:
想怎么接都行,,关键是要有24V电源啊

网友M:
电源是24V就可以的。

网友N:
24V你就接24V电源不要搞错正负就可以了

网友O:
直接接,不加控制部分了。那指示灯就是24V电源指示灯。

网友P:
直接接电就行了吗

网友Q:
这么问,只要电压吻合,接哪都行,区别什么情况下会亮起。。。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可以,24v的指示灯就是直接接24v的。
看你需要指示的功能,电源指示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