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装置选型

楼主(2015-06-11):
一条辅传棒材生产线,整流装置选型为710kW/380V,底下带28个逆变器,所有电机(提升机、横移台架和辊道这些)功率加起来有差不多960kW,这样可以吗?整流装置应该怎么选型的?

网友A:
按电流来算,整流装置的电流要大于负载电流

网友B:
第一,如果共直流母线下逆变器同时电动运行,则整流器的功率必须大于逆变器的功率总和。这点没商量;

第二,共直流母线下逆变器有电动有发电,可以考虑适当减小整流器容量。

网友C:
没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