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5-06-11):
我是参加西门子PLC竞赛的,但是有一个PID控制算法始终弄不来。然后向问一下各位大声,PID控制是怎么控制速度和位置的?

楼主:
哪位大神解答一下也,我平时就是个学渣,然后参加竞赛想学点东西,不至于拖队友后腿。这个流程图中的位置反馈、速度反馈是怎样通过PID控制,请大神大致解说一下大致的控制过程,谢谢

网友A:
我一般是直接使用软件里“向导”中的“PID”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