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s7-200 cpu224 235模拟,输入是0-1200温度(热电偶),不知道怎么计算,能让输出为0-1200度触摸屏显示?输入对应是32000字吗?谢谢指教。

网友A:
跟普通0-100度一样写,只是量程不一样吧

网友B:
PLC直接调用模拟量输入库文件,然后将实时温度值存入V区,触摸屏里直接设定相对应的V存储区,就可以了。注意浮点数还是整数。

网友C:
要知道你的热电偶电压是多少 还有你选择的em235量程是多少的

网友D:
调用库文件、然后把上下量程写入即可

网友E:
呵呵;em235仅能接收模拟电压/电流信号,所以你需要温度变送器先用热电偶或热电阻把温度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电流信号;

楼主:
大家看看对吗?,为什么吗要双数至整数和整数至双数??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看看对吗?,为什么吗要双数至整数和整数至双数??谢谢

网友F:
如果不转换的乘以10 数据有可能大于寄存器储存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