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改装一台钻孔机,出现定位不准的问题,没有规律性,时好时坏,做十个产品,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0.12毫米,
安川伺服,三菱10PG定位模块,上银螺距10mm丝杆,电子齿轮设定两个脉冲走0.001毫米,伺服的参数,增益,惯量比之类的全部是用软件自动调节,按以往经验正负公差公差应该在0.01毫米左右,调了许久故障依旧,请师傅们指点迷津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干扰的情况,监控一下plc的脉冲数,是不是每次都不一样

网友B:
每次钻完回原点还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安川软件监控脉冲数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回原点,

网友C:
是不是机械误差,如正反向间隙误差造成的。

网友D:
看一下误差是否跟丝杆正反转有关,应该是丝杆间隙导致。可以编程补偿

网友E:
是半闭环吧应该,电机监视运行正常的话应该考虑后面的机械执行部分了

网友D:
如果减速机背隙大或者丝杆间隙过大,采用编程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