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给客户收卷机加了一个旧台达变频器 可以运行但是偶尔出现phl报警  给客户换了一个断路器 问题照常  电缆是客户刚换的没考虑 直接换了一个新的英威腾变频器  直接出现SP1报警  最后才认真测量了一下电缆通断确认是电缆有一根断了的问题  功率11千瓦 电缆六平方

网友A:
都知道换断路器了也不随便量下电压?

网友B:
你的钳表呢?

网友C:
有的变频器确实没有缺相保护

网友D:
电工这行就要仔细分析,善于思考。

网友E:
是进线缺相?还是出线缺相呢?没看明白。

网友F:
缺相报警很平常的功能啊

网友G:
这个可是有些不该犯的错误了。

网友H:
 缺相报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般欠压都体现了

网友I:
缺相,需要仔细查找,否则烧的很大

网友J:
这个偶尔报,是已经坏 了呢,还是没坏呢

网友K:
楼主学到经验了啊   查出来就好

网友L:
新线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