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主电路图

楼主(2015-06-11):
发一张星三角主电路图,欢迎大家点评和指正!

网友A:
主电路都一样,重点的是控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入线端是否该装个断路器。

网友C:
进线处要装保险丝或空开。

网友D:
电机接线上端应该是W2,U2,V2,下端是U1,V1,W1.进线应该有个空开啊。

网友E:
没有开关啊。

网友F:
主空开都不化,,电死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主空开都不化,,电死你
请注意用词,后三个字;
请尊重自己的职业——如果不是电工行业,则请尊重他人职业。

网友H:
这点路有问题怎么没人说?看看角运行的接触器你接哪了?

网友I:
问题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端有断路器。没截图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否说说哪里需要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端由断路器。没截图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U1V1W1先,这样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呵,不好意思,前端有断路器,没截图上来。谢谢提醒,我会很小心的。

网友J:
进线的开关不知道是没画出来还是就没有!
如果要是真没有就是不对了!

网友K:
星型接触器位置不如另一帖子里的图好看

网友L:
这个接法不咋样,主次不分,不够安全,我觉得用一个主接触器,其他的在主接触器下方,如果断了主接触器就彻底断了电

网友M:
这个接法的有点是主接触器跟角接触器选用的时候可以选的相对的小一点,节约了一定成本,但是主接触器跟角接触器的相序是不是有点问题呢。小电工一名,说错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