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菜,请教师傅

楼主(2015-06-11):
请师傅帮我看看这程序,是我写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就是自动运行时越走越高了。

是三菱的程序。很简单的。
气动工作台后移----伺服电机刀架下降---伺服刀架上移原位----工作台返回。如此走三次就结束。三次的距离可以分别设定。

我是个菜鸟,请师傅们帮帮忙。
谢谢了
文件在上面的附件里。

网友A:
看了你的程序我也是醉了,看下特殊继电器的用法,m8029怎么用,适用于哪些指令

网友B:
运行的时候监控下

网友C:
269步,还真的是头大,只有你自己慢慢盯住每一行,自己编制的程序,自己清楚编制的思路,还需自己去揣摩。

楼主:
终于搞定了!用绝对坐标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