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台中精机FANUC Series oi-TC V-20车床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100D-S24报警A-90,刀塔无法旋转,求解。现象:开机换刀,刀塔伸出后无法旋转,产生A-90报警。

网友A:
驱动器报什么

网友B:
REFERENCE POINT RETURN INCOMPLETE WARNING

网友C(2015-07-29):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解.谢谢.

网友D(2015-09-02):
电池没有了

网友E(2017-08-09):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F:
三菱mr j2-100d-s24出现A90报警

网友G(2017-12-06):
引用 楼主:
台中精机FANUC Series oi-TC V-20车床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100D-S24报警A-90,刀塔无法旋转,求解。现象:开机换刀,刀塔伸出后无法旋转,产生A-90报警。
请求给与解决方案

网友H(2019-11-09):
我也遇到了,MR-J3A驱动器,报警AL90,书上查不到报警什么意思。大家有遇到吗?

网友I(2023-06-06):
兄弟们,同样问题,MR-J2-S24出现 A90报警,怎么处理?13880437528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