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一台90KW电机,额定电流166A,使用的是英威腾变频器,最近总是故障停机,故障原因是“逆变器过热”,我经过调取故障时的参数发现,故障时频率接近50HZ,但是电流却有220多,为了不耽误生产,把上限频率设为45,运行一段时间后正常,经过观察,45HZ时电流已经达到额定电流了,变频器处在高频状态运行时通过参数查看到温度上升很快,运行时间若长一些的话很快就达到80度左右(85度停机),而在低速运行时温度却不高(50多度),这两天气温高,即使又另外增加了降温风扇也无济于事,还是频繁停机,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故障,快烦死了,不胜感激。PS;变频器是新的,风扇完好,内部比较干净。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重。

网友B:
变频器功率是不是配小了啊 ,,你电机160KW,你不会就配160的变频器吧
 看错了  ,90KW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了是90KW的

网友B:
还有散热器是不是堵了 ,,前段时间白杨树开花,,很容易堵啊

网友C:
电机90KW,变频器90KW似乎小了点,特别是电机长时间满负荷工作。如果是工作在矢量模式,你可以改为V/F模式观察一下,另外降低载频也能降低温升,只不过电机噪音会增大,具体需要现场调试才能找出原因。

网友D:
逆变器过热,无非以下几个原因,1是风道堵塞,2是风扇故障,3是风扇电源故障,4是温度传感器或检测电路故障。
不知道你电机额定电流设置多少,道理上超过1.05倍左右就会自动降频限流,而再额定电流及以下运行正常情况是不应该报过热故障,除非出现上述4点情况。还有如果长时间220A运行,应该会报过负荷故障,建议恢复默认设置,键盘开机观察,同时检测机械部件和工艺负荷。

网友E:
这个电机控制的是风机泵类负载吗?如果是,那是负载不合适了。你完全可以吧变频器的运行频率降下来(45Hz),让电流保持在电机额定电流状态即可。

网友F:
220A的电流,三相平衡,90KW的电机带的负荷太重了,电机也会热,设计有问题。

网友G:
你这个肯定是重载应用,我们一般重载情况,75kw就用90的变频器了

网友H:
看你是什么负荷了 挤出累 锤式  这样的负载时比较大的 可以大2个等级。

网友I:
你可以把增益调小点

网友J:
你的电机额定功率166A,但实际运行超200。负载太重,温度超高外接风机用软管搞到变频下方朝上吹。

网友K:
看看风扇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