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1):
 总开关控制380V应该接在滤波器之后嘛?

网友A:
开关?开关电源?
概念要清楚,问题要明确啊。

楼主:
是开关啊,控制总电源的,交流380V!

网友B:
我以为是一个大型开关电源!
如果是总开关,意味着在最前面,自己考虑

楼主:
是不是滤波器会引起空气开关跳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