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危害。

楼主(2015-06-11):
电机22KW ,带动车床主轴使用。星三角启动。 由于故障造成电机长期星接运转,请问如果长期这样运转有何后果?

网友A:
就看负荷了 ,,如果负荷中迟早要烧

网友B:
负载轻的话,电机没问题。生产要看现场

网友C:
星接运转我们知道此时的相电压为角接运行的根号3分之一,还有功率等于电压与电流的积,也就是说此时要么电机处于功率不足,要么处于高电流低电压运行,然后高温发热,烧毁。不对吗?

网友D:
如果负载较轻,则可能能够使用;若负载较重,可能带负载困难,或对电机有影响。

网友E:
这么简单的故障,很轻易排除!
直接用施耐德的气囊延时触头即可解决

网友F:
楼上都是正解,但似乎修理不费劲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22KW ,带动车床主轴使用。星三角启动。 由于故障造成电机长期星接运转,请问如果长期这样运转有何后果?
长期就发热烧坏呗

网友H:
过载保护有效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H:
只是达不到需要的输出功率而已。

网友I:
角接的电机如果长期星接运行,声音也不对。能目测察觉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没问题,只是输出功率变小了,负载大的时候电机会发热,一般情况问题不大。

楼主:
我巡检发现的。

网友K:
如果负载不大的话,电机没问题。

网友L:
负载小就问题不大,在散热条件好的情况下是没问题。负载大就要烧掉了。这种问题操作工应该会发现的,会出现扭力不足而转速下降或堵转。

网友M:
手到擒来的事,你说是吗?

网友N:
负载大烧毁 看电流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么简单的故障,很轻易排除!
直接用施耐德的气囊延时触头即可解决
施耐德的触头不爱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么简单的故障,很轻易排除!
直接用施耐德的气囊延时触头即可解决
施耐德的触头不爱坏?
只要是正品行货的话,频繁启动者正常应用3-5年没有问题。常规应用(每天启动15次以下)可达10年!
浙江货就不知道了

楼主:
故障已经修好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E:
我们用的连山寨施耐德都算不上,一天需要动作上千次,有时20分钟就坏

网友P:
有负载的话转矩不足,电流肯定变大啊,时间长了容易烧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