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二极管

楼主(2015-06-11):
直流接触器或是直流电磁离合器线圈为何要并联一个二极管,有何作用》

网友A:
续流二极管。

网友B:
浪涌抑制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些 大神们

网友C:
线圈是电感性负载.断开的时候电流突变会产生高电压.所以并个二极管,电流不会突变抑制了高电压.交流线圈的话有些也有阻容吸收的回路.

网友D:
感性负载会产生高压,二极管钳位

网友E:
有一个什么定律来,意思是说感生电流的方向总是阻碍引起其变化的电流方向,如果电流自上而下流过线圈突然断开后感生电流的方向也是自上而下,线圈两端的感生电动势就会是下正上负,与电路中电源串联后会出现很高的电压,容易造成开关管等电子器件击穿。续流二极管能起到引流钳位的作用,电容能起到震荡衰减的作用。

网友F:
这种叫做续流二极管。直流线圈上用的挺多的。

网友G:
续流二极管的作用是在接触器线圈断电开关瞬间,将线圈两端的反电势提供一个电流的续流通道,保证线圈迅速失电,接触器断开没有延时。

原理请看电感元件特性和原理即可。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对于电感量较大的线圈,断电后由于反电势的作用,接触器不能迅速断电打开。导致开关不灵了。

网友H:
续流二极管,提供断电瞬间的电流通路,抑制感生的浪涌电压。

网友I:
看看
kdrjl 版主
的解释应该明白了吧·

楼主:
kdrjl 版主  是人才

网友J:
赞同k版,还有就是带二极管的直流接触器正负不能搞错,搞错了不动作

网友K:
还有个作用是没有剩磁!

网友L:
主要保护电路板上的输出驱动三极管,晶闸管不被继电器接触器断电时线圈产生的反向高压击穿~

网友M:
续流二极管

网友N:
引用 楼主:
直流接触器或是直流电磁离合器线圈为何要并联一个二极管,有何作用》

这种管子叫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是用于并接在电感等感性元件(比如继电器线圈)两端,当电感断电产生反向高压时,通过二极管释放掉感应电压。符号和普通二极管相同。用来保护元件不被感应电压击穿或烧坏。

网友O:
这种管子叫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是用于并接在电感等感性元件(比如继电器线圈)两端,当电感断电产生反向高压时,通过二极管释放掉感应电压。

网友P:
关闭的时候放电的

网友Q:
因为接触器属于电感负载,在断电的时候会有感应电。所以用二极管放电,记住二极管的方向要与电源相反。

网友R:
说的很好

网友S:
续流二极管,就是给线圈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O:
这种管子叫续流二极管, 提供断电瞬间的电流通路,抑制浪涌电压.通过二极管释放掉感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