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PLC这么难

楼主(2015-06-11):
特别是跟D寄存器  的一些程序我学起很吃力,MOV K0 D0 就是将立即数"0"传送到数据寄存器D0,传送完后,数据寄存器D0内存的数就是"0"了,那么这个0是具体在哪里给0指挥,让传到D0,D0又怎么让M或者Y驱动外部原件的,蒙蒙的

网友A:
呵呵,D算是基本的了吧,基本的输入输出,中间继电器,定时器和计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特别是跟D寄存器  的一些程序我学起很吃力,MOV K0 D0 就是将立即数"0"传送到数据寄存器D0,传送完后,数据寄存器D0内存的数就是"0"了,那么这个0是具体在哪里给0指挥,让传到D0,D0又怎么让M或者Y驱动外部原件的,蒙蒙的

你需要一些计算机应用中有关于二进制的基础知识。

网友C:
觉得得难说明你进步了,学习就是要不断克服难点

网友D:
先学会用,不要花时间去想那些原理,想通了你也就老了,老了说不定还是没想明白呢

网友E:
对plc不懂呀

网友F:
呵呵;才学了几天就去判断学这个难不难,

网友G:
逻辑处理最基本数据问题。
你需要什么时候送什么数据,就此而已

网友H:
PLC里面的元器件资源学习如何使用就已经觉得非常困难了?那么后面更加复杂的编制程序的总体设计思路的学习将更加复杂和高深,这一点点困难就受不了,后面还有你好受的。
PLC的学习,首先就是熟悉PLC内部的所有硬件和软件资源并熟练应用,后面就是编程的方法,步梯,中断,多级镶套,主控与跳转,更加高深复杂的就是通讯程序的编制。

网友I:
楼主你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J:
可以先看看别人的程序,对照手册慢慢消化。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先学会用,不要花时间去想那些原理,想通了你也就老了,老了说不定还是没想明白呢
同感

网友L:
思路思维问题。

网友M:
要是有个大神时不时的指点一二就好了

网友N:
学plc学的是编程指令应用和理解,plc是如何做出来的不必理会。

网友O:
不要钻牛角尖,搞不懂跳过,搞下一个。

网友P:
先把自己看的懂得搞清楚了,在配合一些基础计算机知识,就有感觉了、

网友A:
先理解一些基础常用的指令,偏的指令,用的少的,先不予理会

网友Q:
通常来说,从应用原理上认可就可以;比如,就认为执行MOV K0 D0指令后,0能够送到D0。
至于“这个0是具体在哪里给0指挥”,则如2楼所说,牵涉到了计算机知识。

网友R:
楼主想弄明白数据寄存器和输入输出寄存器的关系 ,可能得需要细细地看一下这方面的教材 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S:
没有钻进去,如果有精力可以找一本51单片机教材,把指令系统看明白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