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普传变频器复位异常故障一例

普传30kW机器上电后,面板数码屏显示C.Err,液晶屏显通讯中断。主板MCU与面板MCU的通讯传输采用HC14D反相器电路,测其输入、输入侧电压,符合反相器特征,如输入端电压0.5V,输出端为4.4V,二者之和约为5V。用示波器测量,相关引脚有杂乱脉冲波形。
检查主板MCU工作基本工作条件。MCU器件型号为MB90F562,其中19脚为系统复位端,低电平复位有效,采用专用三端复位器件(印字标注为ABCD),测19脚静态电压约为0.5V,而正常时静态电压应为+5V。

判断复位器件(三端元件,专用复位芯片,印字ABCD)损坏,焊下后,试用10k,1uF元件搭接复位电路,上电,面板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http://blog.gkong.com  中华工控网,原创文档,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5年6月12日

网友A:
RC的值如何确定?

网友B:
高手。专用的有问题,不用就是,用其他的代替。

网友C:
谢谢分享,咸老师的实力是不容置疑的,奉献精神更是没的说

网友D:
思路决定出路,代换起死回生。

网友E:
谢谢咸老师的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这个RC应该无所谓的,只保证上电后有个低电平的时间,几毫秒即可,R略大即能保证。

网友G:
分享快乐,学习向上!咸工,支持!

网友H:
楼主分享的是低电平复位电路,下图为高电平复位电路:

网友I:
在没有复位集成电路时,作为应急使用完全可以采用楼主的搭接电路,只要区分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复位即可。复位电路故障判断也很简单,如为高电平复位,只要将CPU复位脚与CPU供电电源进行瞬间短接一下,反之,若为低电平复位,只要将复位脚与CPU供电电源负极短接一下,如果CPU被人为复位后工作正常,说明故障原因为复位电路异常,可以采取楼主的方法进行维修。

网友J:
我经常这么干,3个脚的复位ic爱出问题,我用100~220nf贴片电容,电阻也是10k,把ic拆掉,一个0805贴片电阻和一个0805贴片电容勉强可以原位置焊得下,不影响外观

网友K:
咸工有来分享了啊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