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之前做的设备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有一次客户打电话说出故障了,就过去排查,他说了故障原因,上电后按复位按钮就断电(那个设备是上电后先按复位,自动复位后再启动的),试了一下果然是这样,就郁闷了,设备有三个交流接触器,主接触器控制整个电路,按电源按钮就接通,其中一个辅接触器控制加热部分,另一个辅接触器控制油缸部分。就开始分析原因,上电后主接触器没事,单独点加热部分,也可以运行,单独点油缸启动的时候,辅接触器接触了一下就跳闸断电了,看来是油缸这部分出了问题,就单独把油缸马达线拆掉,再次点油缸启动,接触器正常吸合,问题找到了,那就是马达里面出了故障,后来顺着马达的接线,发现主接触器的输出端(连着马达输入端那个接触器)三相中有一根线因为端子松动,已经烧黑了,重新压上端子,拧紧后换个马达,问题解决了。不过后来还是郁闷了一阵子,辅接触器上面装了热过载才连马达的,热过载没起到保护作用,马达还是因缺相烧掉了

网友A:
热继电器选择不适当,或者性能、质量等问题,都有可能失去保护作用。

网友B:
热继电器电流整定是否适当?

网友C:
热继调大了没动作?

网友D:
就现在热继质量,烧电机不动作正常,而进口的也是假货横行,无奈。

网友E:
感觉这种情况下,热保是不应该跳的。只有过载时才会跳。马达应该是因为缺相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