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用WPLsoft2.2写的SFC图,在LAD-0里面写入程序,退出,编译以后,再进入LAD-0里面的程序不见了,编译出错,仔细排查发现,刚刚写在LAD-0里面的程序跑到编号为20的条件转移里面去了.
类似的写入的程序产分弄丢的情况也出现过.

网友A:
我从来不用SFC,监视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敢问兄台做步进动作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编程呢?直接用梯形图吗?
刚好相反,用SFC图唯一感觉就是监控的时候比较方便直观.

网友A:
错了,每次都要切换来切换去,我人懒

网友B:
或者,换一个版本的编程软件试试。

对SFC基本不了解;
可能开始时接触的是梯形图,我觉得用梯形图灵活些。

网友C:
我也不用SFC

网友A:
我用三菱最初用了一段时间SFC,后来完全弃之不用,就是个人感觉特别不方便监视

网友A:
SFC监视需要占用2个窗口,字符小,不喜欢就弃之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