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变频器报警F002

楼主(2015-06-12):
 西门子变频器有三台,都是在同一电源下,有时候会同时报警F002,后来我在电源册加了输入电抗器,已经半个月不报警了,昨天又报警了,实在是搞不清楚什么情况了,请教大家该怎么弄好啊

网友A:
电容容量不足了吧,西门子电容容量偏小

网友B:
看一下r0026母线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3台都要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3台都是这个报警啊

网友B:
通过数据才能分析,26的值与实测母线电压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台也不是一直报警,每天都会报警,但是时间不固定,是查看平时26的值吗

网友C:
对呀,监控3台变频器的r0026显示值。看看有多少?F002是直流母线电压高故障。但是,如果三台变频器受到干扰,也会误报这个故障。

楼主:
刚才去看了下,有一台变频器在运行状态下还会现实R0910,而其他两台却没有,我看了下R0026,3台都是557V,是不是太高了?我设置的是400V,应该是太高了引起的报警,但是电压我用万用表量差不多也是400V啊,为什么其他两台不报警呢
,我这三台变频器是控制三台电动机,然后电动机带动减速箱

网友B:
400V是交流电压,r0026=557是母线直流电压,不高。

网友B:
r949 故障数值是多少?

网友C:
回复 楼主:
r0026 = 557 这个值不高。看来应该是误报。用示波器能看到直流母线电压波形是否有毛刺就好了。看来像是干扰所致,应该把等电位和接地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天再去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电机比较靠近炉体,我下午去摸外壳的时候收都不能摸,烫得不行,后面的风扇好像不起散热作用,不知道这个原因会不会影响,那我明天看看接地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用隔热板挡住或者将变频器离炉子远点呗。变频器的安装环境温度和条件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下,接地良好的啊,3台都接地,但是为什么就只有那一台有R0910,其他两台都没有呢

网友C:
从说明上看,A0910就是直流母线电压超限。所以,要看直流母线电压的波形是否存在“毛刺”噪声。另外接地不能说明问题。针对EMC,需要的是合理的接地点和等电位处理。接地点不同,抗噪声的效果也不同。这个大家都懂的。

楼主:
今天我去看看又没有报警了,因为接地条件有限,我用的是镀锌角铁打入地下1.5米左右,然后用10平方线引到柜子里的,用示波器直接看母线的波形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用示波器看直流母线的波形。但要注意,直流母线的电压是500-600V,用衰减棒或分压器,注意安全。

西门子的变频器,对于安装接线是有要求的。特别是,注意电机的PE端子和变频器的输出端子PE端直接用导线连接。不要通过接地外壳间接连接。这点很重要。也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电缆连接电机一定要四颗线。直接互连(3颗动力线,1颗PE线)。

许多错误的连接是,变频器的PE端,连接的不是电机的PE端,而是电气柜的机壳,而电机PE端连接的是地线。这是错误的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最近没时间,安监来检查

网友C:
有时间自己查查,其实等电位是最关键的,接地倒是次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忙着解决安检的问题,都没时间弄,今天问了下,这几天都没有跳过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正好说明是干扰问题了。可能干扰源消失了。原来有事的时候,可能周边存在干扰源,现在不动作了,说明干扰源已经不存在了。比如,周围有人电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