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看第二条指令,有故障时通过m6.3给入指示灯2KZ频率,按完复位m1.3复位指示灯常亮直到故障解决

网友B:
这个M6.3是在PLC的时钟存储器设置的。这个例子就是设置为MB6。
时钟存储器第3位是2HZ的脉冲。
   字节位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频率(Hz)   0.5     0.62        1       1.25       2          2.5        5          10
周期(秒)     2       1.6        1        0.8       0.5        0.4       0.2        0.1

故障时,I0.0接通,m1.3闭合; 串接上M6.3就形成了2HZ脉冲闪烁。

按下复位,如果这时故障已经消除了,指示灯熄灭;如果故障还没有消除,按下复位后,M1.3断开。(I0.0后是上升沿,因为I0.0一直处于接通状态,所以上升沿后面程序不会接通。)M1.3断开,I0.0仍然处于闭合状态,所以第2段中指示灯变为常亮。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解释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