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急需三菱编程软件GX 小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software.asp

2G多
自己去官网下载吧!

2G多的是GT,不是GX。

网友C:
gx8.86就行了
新手了

网友D:
三菱PLC的编程软件网上多是很的啊。自己百度去下载吧。

网友E:
三菱官网注册个账号,就可以下载软件了,还有各种说明书,指令,定位,扩展模块,模拟量,通讯等等。或是百度一下 朗风电气 里面的下载中心有很多软件,你用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