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最近设备出现故障停机,查询诊断信息如下,请问此信息是什么意思?哪里出现了问题,非常感谢!求帮助
模块 CPU 317-2 PN/DP 的诊断缓冲区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38CB
PROFINET IO:站 返回
受影响站的地址:输入地址:  8184
IO 系统 ID:100
站编号:   2
IO 控制器的逻辑基址:  818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事件 2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2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事件 3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40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事件 4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0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事件 5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48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事件 6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42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事件 7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262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事件 8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260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事件 9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双字访问 访问地址:   25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事件 10 / 10:  事件 ID 16# 2943
写入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262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网友A:
因为从站出现了问题,所以访问从站的地址就出现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由此信息可以查出从站出现了什么问题么?谢谢

网友B:
与从站的通信断了吧

网友C:
换换插头试试,或者换线,也可能干扰有必要重新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