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各位师傅,誉强YQ3000-A系列变频器上电显示CPF4(EEPOM不良),不能复位。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A:
换eeprom试试呀,反正里面一般没有程序的,存的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eeprom试试呀,反正里面一般没有程序的,存的是参数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B:
这就是单管机的类型,CPU板做工粗糙,基本没有价值的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单管,是37K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知道誉强这个型号的变频器存储器型号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找主板上的8脚芯片,一般是24cxx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了,但是芯片型号已经看不见了。不能确定型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型号不对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型号不对会有问题的
这个是问题!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