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s7-200smart数字量输入端子1M能和其它输入端子(例如DIa0号端子)用一根导线短接吗,短接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一个24v的直流电源!我是新手,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要一个电源  假如接一个按钮  M点接24v,0v接到按钮,按钮出来接到i0.0

M点接0v的话,就是24 v接按钮,按钮出来接i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