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涡轮流量计的起始流量定义是什么?是推动叶轮开始转的最小流量?还是显示屏有数据显示的最小流量值??

叶轮转了 就代表 显示屏一定有数据显示或者一定有信号输出吗??

谢谢   !!!

网友A:
   对于实际的涡轮流量计,由于轴承机械摩擦的存在,涡轮流量计并不是有流量就会转动,而是有一个不转的盲区,当通过流量计的流量小于始动流量时,涡轮不转,只有当流体驱动力矩克服摩擦阻力后才会旋转。
   通常将涡轮克服静摩擦力矩所需的最小流量值称为始动流量,即涡轮刚被推动时的流量,但此时可认为其输出脉冲频率为零。
    始动流量是涡轮流量计能够测量出的最小流量。但起始段由于属非线性,因此在显示仪表中还考虑了小信号切除问题,大多是对线性工作区间进行显示或累积。

网友B:
自己以前也不知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