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全波整流

楼主(2015-06-12):
三相输入线电压是170V,经过三相全波整流后 直流电压时多少? 有正式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A:
是线电压的1.35倍   170*1.35=229.5

网友B:
AC380v的实测 DC550v,

网友C:
输入电压的最大值,有效值的根号2倍。当然后面必须有电容,如果没有会低

网友D:
好像有公式,你去查查电力电子教科书

网友E:
0.9倍

网友F:
有滤波或有负载时,会有区别;具体计算不记得了,可参看以上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AC380v的实测 DC550v,
你的电压应该大于380V才对!380V一般就是537-538,不可能达到550

网友H:
记得三相全波整流的电压是电源电压的2.38倍,0.9倍是单相整流电压,根号2倍是单相整流的峰值电压。

网友I:
三相全波整流电路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关系,在电工手册上就有。教科书也会讲。晶体管电路或变流技术里的内容。输出等于输入的1.35倍(二极管整流电路)。

网友J:
这个好像跟带的是什么负载有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