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可以串联吗?

楼主(2015-06-12):
固态可以串联吗,串联起来电压有什么变化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B:
固态的输入可以串,输出不要!

楼主:
我也是是34端

楼主:
34端可以串吗?

网友C:
34可以串联 只要正负和你的驱动电压够大就行

网友D:
呵呵,没串过,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E:
串联驱动固态不实用,串联会分压,导致驱动电压被平均分配使电压降低。

网友F:
为什么要串接?有意义吗?

网友G:
什么是‘固态’?固态继电器的简称吗?

网友H:
串联可以承受较高电压,2KV直流电我用6个500V串联驱动,实际使用没有问题!
但是需要注意:驱动信号断也需要串联保证所有串联固态继电器同步驱动,并联的话会产生时差会导致烧毁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并联的话供电电压应该是固态的额定电压,为什么会出现烧毁啊

网友B:
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实质是电流驱动,因为他需要提供的光耦的电流信号,只不过,每个固态继电器内部都串了一个电阻。输入串联应用,一般都是固态开关同步动作的应用场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并联的话供电电压应该是固态的额定电压,为什么会出现烧毁啊
并联因为器件导通差异,会有毫秒级别的导通时间先后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工作电压全部转移到没有导通的器件,例如其中一个或者2个导通时间稍晚3毫秒,也就是在这个3毫秒时期2KV电压全部由这未导通的一个或者2个固态继电器承担(已经导通的可以看做通路,实际也就是承担了0.5V—3V),这样这些固态继电器就会烧毁甚至爆炸!

网友J:
固态继电器用的少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G:
是的

网友L:
控制电源可以串联使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H:
固态继电器实物图有吗,工作原理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