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有大伙用过防爆光电传感器么,最近一个项目是防爆的,要用到防爆的传感器,大伙给推荐几个牌子呀.

然后就是用防爆的传感器 还要加安全栅吗

网友A:
啊?光电传感器本身不防爆吗?光电传输本身不产生火花呀。为什么不防爆?实在害怕,加个防爆外壳护罩?嘻嘻

楼主:
要有EX标志的,有了该标志就说明该是产品是防爆的,可以应用于特定的危险场所。

网友B:
矿用传感器本安的多一些。

防爆的一般都是需要单独通电的,防爆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用传感器本安的多一些。

防爆的一般都是需要单独通电的,防爆外壳。
本安的也行呀  有没有牌子推荐几个

网友C:
TURCK,P+F的应该都有相关的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