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PGPC接口里面PC/PPI.cable.1属性里的地址改成0,改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5-06-12):
买的上面那个板子像学习一下,但是通讯一直不成功,改怎么办?

网友A:
你确定你能看懂英文版的
。通讯口才是关键。

【方案】
图尔克经海洋ATEX认证的传感器

网友B:
改不成0 就把PLC的改高点呀 为什么PLC一定要0呢
【方案】
三菱电机与上海电气集团成立节能与自动化控制技术合资公司合作协议正式签订

楼主:
买的第三个图那个板子,想自己学学,一开始通讯连不上,问客服,客服说把地址改成0,我死活该不过来,后来客服远程操作也改不过来。刚才用别人的电脑试了试,打开软件就是0,但通讯也连不上

网友C(2015-09-15):
引用 楼主:
买的第三个图那个板子,想自己学学,一开始通讯连不上,问客服,客服说把地址改成0,我死活该不过来,后来客服远程操作也改不过来。刚才用别人的电脑试了试,打开软件就是0,但通讯也连不上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方案】
图尔克用于EtherCAT协议的TBEC系列模块

网友D(2019-09-09):
挖尸也行吧,这地址问题应该还是折磨了不少人,我也刚从另一边看到的办法,一个零改不了就多输几个,我的顺利改过来通讯上了
【方案】
向数字化经济转型,华北工控可为“无人超市”提供嵌入式硬件方案

网友E:
改成00就行了
虽然改成00就行了,但是我不觉得是这个地址的问题,不行就找别的问题
【方案】
英威腾电梯系统精选产品及解决方案

网友F(2020-02-29):
牛,输入00就可以把本站的地址改为0了
【方案】
养蜂业的新研究——FLIR T1K高清红外热像仪揭示蜜蜂的隐藏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