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西门子6SE70工程机模块损坏,修复驱动电路后上电显示009,按运行报F008,F002故障,查阅说明书是欠压故障,查看面板r006参数显示电压为180V左右,检测母线电压为530V正常,由此判断故障部位在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此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是和电流互感器检测电路共同使用4运放(TL084),此TL084采用+15v和-15v双电源供电,母线电压取样是530v经过几只电阻进行分压后送入TL084的12,13脚,14脚输出检测电压,分别测试12,13脚之间的差分电压为1.4v左右(正常)输出14脚电压为17v左右(正常),代换TL084,故障依旧,重新上电,发现有此故障特点:上电初期,r006检测电压正常(530v),不按运行键,大约过半分钟左右,r006检测电压慢慢下降至180v左右变化,大约10几秒后电压出现上升到正常值,如此反复,好像电压飘忽不定,既然检测电路正常,那故障部位只有在CUCV板上了,测量连接CUCV板上的X239插座26B电压为2.8v(不随r006检测到的电压变化)正常,到此说明驱动底板完全正常,故障点在CUCV板,仔细检查X239插座26B的线路走向,发现有个5脚贴片元件,果断将其更换,故障排除。此贴片元件丝印为AAAZ。

网友A:
关键是你为啥有这个5脚贴片元件的备件用于更换呢??

网友B:
高手,CUCV板都能修,厉害啊

网友C:
楼主确实应算得上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为啥有这个5脚贴片元件的备件用于更换呢??
关键是我有几块相同的废板子,所以此问题不是关键。

网友D:
丝印AAAZ反查型号是MAX4122EUK,运放

网友E:
楼主厉害,查的这么仔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丝印型号怎么查型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此数据是在平时维修的时候测量的实测电压,如将同,反相输入短接,变频器会报过压故障,我试验过的,因为没有实绘电路图,所以没有具体分析工作原理,实测电压数据,只是为了快速判断故障部位,作为维修人员,要养成平时积累维修资料,包括实测电压,在路电阻等数据资料,在维修过程中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H:
介绍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I(2015-08-27):
回复 网友D:
丝印在那里查到的 谢谢

网友J(2016-04-23):
回复 网友D:
有的丝印不知道怎么查在哪里查,求前辈指教

网友K:
很不错!确实有耐心,我这里有很多CU板,很多芯片都不知道是什么核武器?呵呵!

网友L(2022-09-20):
请教版主,西门子6SE70报F054\F061是哪里得问题,谢谢!

网友M:
回复 网友L:
F054初始化编码器板过程中出现故障
F061在设置变频器时输入的参数不在范围内。

你可以把变频器参数清空,重新输入一遍试试。或者替换下编码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