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两只丹弗斯VLT2800,一只通电数码管无显示三个告警灯闪.还有一只通电报ERR36(换主控板正常,说明主机没有问题,不知主控板哪个地方出毛病了),大师门帮帮忙,我头都大了

网友A:
电源是否正常,是否有短路,可能主芯片坏了。

楼主:
报36的那只,换主控板后就正常了,没换主控板时也能恢复,但只有一会就报36

楼主:
回复 楼主:
数码管不显示三个灯都闪的那只,换了主控板就好了,这说明主机没有问题,应该和主控板有关系,哪个大师遇到这两种情况的帮帮忙

网友B:
换一下CPU附近一个SOT-5的复位芯片,丝印好像是DB31,

网友C:
哈哈。前天修了五台这样的机子。、故障是一模一样。三个灯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哈哈。前天修了五台这样的机子。、故障是一模一样。三个灯亮,
不过我修的是5000系列的。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我明天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你这个型号是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