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寄存器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5-06-12):
用S7-200的PLC和蓝海华腾变频器通讯,通过通讯给定频率,根据说明书中关于变频器寄存器地址的说明,0x0005(变频器开环数字频率的给定参数是P0.05)和0x8001都是频率给定寄存器地址,那么在编程中应该用哪一个呢?

楼主:
怎么沉的这么快啊,本人是初学者,所有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希望有好心人帮忙解答,谢谢,通讯用的是MODBUS RTU

网友A:
貌似两个地址都可以,选后面的0x8001试一试。
0x0005这个是按功能码算出来的,国外变频器这种方式比较多。
而0x8001是说明书直接给的地址,在国产变频器中这种方式这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