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2):
如果递增指令的使能端接sm0.0,是不是而每经过一个扫描周期,递增指令就会加1?谢谢。

网友A:
SM0.0
是始终为ON 可以使用SM0.6:本次为1,下次为0

网友B:
是的,每个扫描周期自增1.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用sm0.0的话数据会很庞大,无法估算数据,建议用上升沿,下降沿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