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55KW变频器维修,如何确认CPU有无脉冲产生

楼主(2015-06-12):
维修一台英威腾CHF100A--75KW变频器,拆下驱动板检测,发现V相启动时无电压输出,跟踪929输入信号来源,发现信号是从CPU板上的74ACT244再到CPU,测量244的输出脚,停止时4.9V,启动时2.5V,有变化,但是到929的2--3脚无电压(交流档测),由于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是否有信号输出,在无示波器情况下,有无办法判断有无脉冲信号?另外,驱动板上有几只TLC082,和驱动脉冲信号有关系吗?

网友A:
和其余几个929比较是否一致,不一致就是有问题了。TL082可能和驱动有关系,也可能没有这个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B:
224的14有无交流信号?151 是否开路?

网友C:
几路对比基本可以判断问题所在,缺相对当还是好修些

网友D:
CPU无输出脉冲的问题很少见,建议楼主重点检查外围。
本人修过一个CPU无输出的问题。已经修好!

网友E(2015-07-12):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英威腾CPU无输出的问题,还请老师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