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3):
公司设备有几种不同品牌的plc,每一种都要自己的编程电缆,现在的本本基本没有rs232接口了,都要用usb转虚拟串口,这样下来每一款plc都要一个自己的com地址,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就用一根usb转rs232转接线做一个固定的虚拟串口com地址,所有的plc都用这个地址和pc通讯,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设备有几种不同品牌的plc,每一种都要自己的编程电缆,现在的本本基本没有rs232接口了,都要用usb转虚拟串口,这样下来每一款plc都要一个自己的com地址,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就用一根usb转rs232转接线做一个固定的虚拟串口com地址,所有的plc都用这个地址和pc通讯,请高手赐教,谢谢。

1、大多数PLC厂家的原装USB电缆并不需要用户去指定串口号,只需要用户指定接口为USB即可。
2、一般只有兼容线缆厂家才会使用虚拟串口,这种情况下,用户选择USB转RS232或者USB转RS422/485+原厂串口电缆也是相同的结果,而且如果线缆质量比较好的情况下最多也只有2个串口号需要设定,如果购买USB转RS232/RS422/RS485一体化转换电缆的话,甚至于不需要设置多个串口。
3、基本上大多数的兼容线缆厂商使用基于PL2303解决方案或者FT解决方案,所以也不会有很多串口要设定,如果你买USB转换电缆统一芯片解决方案的话,也没有很多串口要设定的。
4、现在的新型PLC开始使用标准的USB接口,所以早先的线缆都已经基本要停用了。
5、将来的趋势是使用以太网RJ45,以后带网线就可以了,不过对于低端用户来说,只能使用上述方案。

网友B:
一般每个不同的USB口会有不同的端口号   可以在程序里改

网友C:
USB口设好后不用换位置,也可以在主板上装一个232接口。

网友D:
一般来讲把usb的驱动装好了,并且usb的接口位置不变,那么下次再插同样的usb口的时候,com口的号也不会变,没那么麻烦。

网友E:
以后的趋势就是一根网线搞定所有。不过现在,还得费点劲!

网友F:
如果每个PLC品牌的数据线包含的USB转串口的适配器都是不一样的话,比如有10个不同品牌的PLC,就会有10根USB转串口的数据线,每个数据线都自带有一个USB转串口的适配器的话,这样的情况是永远也无法避免的。
唯有采用另外的通讯方式,比如说工业以太网总线系统。

网友G:
现在好多了,很多PLC及屏都配置了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