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3):
 厂里有一台老式广州数控车床,980TA的系统,昨天报修X轴动不了,到现场看是显示X轴驱动器过载,X轴跑过头了,行程开关失灵?检查行程开关是好的,传输线也量过是好的,最后在电气箱里直接把行程开关那组行程开关线卸下来,开机开试移动X轴,竟然也能走无报警???正常来说,行程限位开关是用常闭点来保护的,我直接把线拆了就应该是开路了,机床报警才对啊,再测试Z轴也是一样的情况,难道是系统的I/O接口短路了??最后因为生产任务急就先给生产用,所以没再检查下去,在这里请教一下有维修过此类机床的朋友,指点一下,或者有没有系统参数是可以关掉行程限位开关的呢?

网友A:
你看下行程开关用的是常开还是常闭就知道了,I/O口如果有问题你拆了线也会有问题

网友B:
行程限位的检测,古老的继电-接触器控制线路是使用行程开关的常闭触点来进行采集限位信号的,是没有错的,因为到达限位之后,使用常闭触点可以直接切断驱动负载的电源线路,从而可以使机械动作停止。

但是当人们发明了工业微机控制系统之后,电路板上的CPU芯片可以接收常开触点发送的行程限位信号,不一定仍然需要使用常闭触点来切断驱动器电源了。

网友B:
机械动作超过限制位置的信号采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加以限位检测,随时导致机械部件相撞导致整机报废。
所以不论是PLC控制系统还是车床的数控系统,都不能屏蔽限位信号的检测。

网友C:
通过K10.7参数屏蔽超程检测

网友D:
查看了下系统(老版本980TA)说明书,里面是没有硬件限位的.前两天还去处理过这样系统的机床,用硬件限位来控制系统电源的通断,面板下面有个限位解除按钮,估计你这个是限位接触按钮短接了导致限位不起作用了

网友E:
这种可能是为了节约,将两个轴的限位都串联起来接在急停回路中。

网友F:
一般行程限位在参数里面是可以屏蔽的  有软限位和硬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