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怎么了

楼主(2015-06-13):
 厂里有一台设备,机器执行件都是汽缸,电磁阀,之前每日生产产能能30K,现在只有15K,机器动作明显变慢,查看汽缸调节阀,也都调到最大,最近这个月气源处理器也老是漏水出来,是不是空压机出来的气压有水导致汽缸与电磁阀里有水渗入,里面生锈引起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气缸和电磁多数是铝合金的不会生锈,是水影响电磁发动作速度,供气系统最好加装干燥器以及油水分离器。

网友B:
有水会减慢气体排放速度,肯定就慢了。

网友C:
气源要做净化处理,至少要有气水分离器吧,然后定期给气泵放水。

网友D:
气源水分高对气缸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响,你的气缸内部应该有串气了

网友E:
压缩空气要经过处理再使用,处理的标准根据你现场的要求,还有进设备的气源前端都要装三点组合的即滤水,调压,喷油雾

网友F:
需要加干燥机,尤其夏天压缩空气里水比较多。。。

网友G:
在确认负载的自身健康状况一切正常的情况下,首先就是检查气源压力数值是否仍然和以前一模一样,如果是,多半是电磁阀或者汽缸等等的执行器之类的有污垢了或堵塞了,需要逐个检查清洗。另外需要保证压缩空气的干燥系统仍然像以前一样能够正常发挥干燥的功能。

网友H:
你这里多久没换管道过滤器了。没有干燥机?

网友I:
估计整个气路执行器件都差不多改换了

网友J:
能力下降一半啊!
这个不全是因为水的问题吧!
看看有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K:
气源不干燥,设备腐蚀特快

网友L:
这种情况这要假期放假停机个三五天,回来就有的忙咯

网友M:
看来楼主要好好处理气源了

楼主:
机器机器装了气源三联组合,都看到老是滴水,所以机器旁边放了一个塑料盒装水。由于产能太低。只好停机维护,把电磁阀与铝座统拆下,用酒精清清洗,再用风枪吹干,然后装上,机器运行,明显速度快多了。谢谢朋友们解答!估计干燥机是坏了,不然哪有这么多水

网友N:
那就赶快把该换的部件尽快更换。

网友O:
下降了一半啊  这个一定要想办法了啊

网友P:
换新的,,可能是水进气缸了  ,,

网友Q:
是不是油水分离器 要清理了

网友R:
气源要做,储气罐,干燥机,过滤器。这样气源就比较干净了。

网友S:
起码定期看看储气罐里有没有水啊

网友T:
正常大功率螺杆式空压机都配有专门的干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