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3):
有几个DHC-2000型 恒压供水控制器  ,接电调试 显示er04   ,查说明书说工作期限到了,让在CD34 CD35 CD36 输入密码,恢复出厂设置,在上电可以使用,为什么这几个控制器CD34 CD35 CD36 不能调整呢?按上下键数字不变化。论坛有师傅帮帮忙。

网友A:
先参看CD19参数是多少,如果是0,改成大于0的数值试试看。
不得直接电话给原整套设备销售商或者电话给控制器生产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不显示CD19到CD23,  上电倒计时10秒内进入设定 CD34 35 36  数字调整不了, 10秒后显示er04在进入CD34  35 36  也调整不了,没有厂家的电话。里面能不能有开关可以回复出厂的?

楼主:
哪位师傅有这个控制器厂家的电话,进入CD34  CD35  CD36  按上下键数字不改变。  难道这个控制器就这样一睡在不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