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3):
修一台富凌变频器,型号是d130b005.5。开始故障是开关电源不起振,检查发现两个二级管短路和一个电容漏电,换了二极管和电容,现在可以开机但是面板显示CF3,不知哪里还有故障,请各位师傅赐教。谢谢

网友A:
去富凌官网找D130系列说明书

网友B:
呵呵;说明书上是不可能讲解如何维修的;
只是参数如何调试、接线、及故障代码;

网友C:
CF3是什么故障啊

楼主:
是内部线路故障,不知该怎么查

网友D:
多半是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接线排松了。